笔记本适配器400V100uF电容失效。换450V100uF电容后,保险丝烧了。

楼主(2014-06-07):
如题。原适配器19V供电。空载能输出19V。带再后,电压大幅度下降。查知400V100uF电容容值在nF级别。更换电容以后保险丝烧断。万用表量L和N,不短路。换3A保险丝,仍然烧断。各位大侠给个意见,怎么查?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点评):
找张显示器电源板图纸比着看看,自然就明白了。如果电路图也看不懂的话趁早别修了当心电着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电容有问题 换 400V和450V没关系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主结果呢

网友B:
是不是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了

网友C:
是220V的保险丝吗,能烧断3A的保险丝,那220*3A=660W,明显不是一个适配器正常电流范围,应该还是哪里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电容有问题 换 400V和450V没关系

电容是新买的。容值110,比标称高了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了

接反电容应该爆炸。现在只是烧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220V的保险丝吗,能烧断3A的保险丝,那220*3A=660W,明显不是一个适配器正常电流范围,应该还是哪里短了 ...

在保险丝后面量了下L对N,不短路。难道是后级电路有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保险丝后面量了下L对N,不短路。难道是后级电路有短的!

看保险丝炸的程度可以分析个大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保险丝炸的程度可以分析个大概

光看到一冒光,别的没看到什么反应

网友:
L和N后面是什么,桥整流还是,不过感觉量起来有可能不准确,供电可是220V,万用表电流档的供电才几V,不一定能反应在220V下电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看到一冒光,别的没看到什么反应

还是查查整流桥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0782-1-1.html

网友E:
其它地方肯定还有短路,把保险去掉,两端接上灯泡,看灯泡亮的过程,如果常亮说明还是有短路,开关管,整流管,都查查。

网友F:
整流桥不良,电容焊的不干净,短接了某处。

网友G: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啊?

网友:
整流桥有问题。1,2脚短路。3,4脚短路。手上的整流桥太大,焊不上。整流桥有问题的话400V100uF那电容能失效么?

网友H:
是不是在修适配器啊 那么便宜换一个得了

网友I:
电容质量有问题,还是你焊反了

网友:
检查笔记本没有

网友J:
应该是整流桥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K: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也可能是电容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它地方肯定还有短路,把保险去掉,两端接上灯泡,看灯泡亮的过程,如果常亮说明还是有短路,开关管,整流 ...

谢谢,这着好,省得我用保险丝去冒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不良,电容焊的不干净,短接了某处。

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啊?

空载,接了个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在修适配器啊 那么便宜换一个得了

想拿这个适配器练手。我自己的笔记本电源倒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容质量有问题,还是你焊反了

应该没反,电容反的话应该爆掉。电容的质量不大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整流桥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整流桥有问题的话电容能失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也可能是电容微短

电容微短是什么情况?

网友:
KBP206G换了,接上灯泡。刚开始亮了。之后慢慢灭了。之后响了,再之后亮了。之后马上断电了

网友L:
整流桥或电源MOS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整流桥或电源MOS管问题

整流桥换了。一会查下后面的电路。

网友:
貌似我自己修出来一堆的毛病。

网友M:
直接飞个铜线,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飞个铜线,看看有没有输出》》??

这个不好吧。还是加灯泡比较好。

网友:
后面还是有短路吧

网友:
不清楚,MOS管坏了,别的不清楚

网友N:
看看整流桥是不是短路了,没有就是稳压管短路,可以跑线路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看整流桥是不是短路了,没有就是稳压管短路,可以跑线路查询

MOS管有问题。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了MOS再看,如有就是五角的芯片问题了,具体最好是有个图纸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