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开机白屏

楼主(2014-06-07):
今收到一个朋友的笔记本是联想旭日410L的老笔记本说是把里面的东西删除了重装,,我按下开机键都没有反应,朋友就过来按了一下恢复键,机开了,进不了系统。我就不管了,就用U盘安装,装不了,我就拆了硬盘安装。还有忘了说他这个机一开机是白屏之后后才显示GOGO的。我分了区安装了个ghost进去然后放进笔记本安装。安装了驱动后再过一下就白屏了。那硬盘灯还在闪。我也不管它了,还有其它事做。过了几分钟后电脑重启了。GOGO。。。。。win xp.....启动,后白屏了。但能听到电脑开机的声音。再装个别的版本还是一样再装一个别的版本这次选了不安装显卡驱动,这次可以进去系统了,不白屏了。但是我到联想管方网下了一个显卡驱动装上后又白屏了。然后我在网上找了下。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2883-1-1.html   解决了问题(其实没解决问题)。但是我想对这个老兄说,你把显卡禁用了就等于没安装显卡驱动呀,老大,现在不知怎么样,可能是显卡坏了。还有我跟我朋友说了是这样的问题。朋友说他也是在网上安装了系统也是白屏,但是他一键还原了就好了。也是不他还原的系统有没有显卡驱动的。现在不知是什么坏。这个本一开机是白屏,这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网友:
自已来一个吧,可能是屏坏了。因为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一屏的电压也量了是正常的。一安装显卡驱动就白屏可能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显卡是945的。应该这个显卡是不容易坏呀!!!!!!!!!!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945集显的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呀

网友:
有一些地方真的是没看懂啊

网友:
感觉还是软件的问题,LZ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软件驱动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有冲突吧以前我给一个本装系统什么都装正常],自己手久看驱动管理两个显去一个驱功没装,驱动精灵上都装好重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