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开机闪烁几下后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07):
型号:华硕K43SA
故障现象:开机不能正常显示,屏幕会一亮一黑在闪烁着,亮时图像正常,闪几下就完全黑了,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现象
      看来不是液晶屏和屏线的问题,拆机直接加焊显卡,不闪了正常了,把机装好再开机闪了几下又黑了,看来没这么简单,最近机器比较多先放一边,改天再研究...
      今天把此机再拿来看看,想重新植株做显卡太麻烦怕浪费时间,先从外围电路查查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量来量去发现一个6脚双场管有点可疑,2脚是3.3v应该没问题,但3脚是2.6v感觉不对,因为没有此机图纸所以不知道正常电压是多少,先把双场管换了吧,开机正常显示,量得3脚正常电压是13.3v,这次不装机放一边去干别的事,一个多小时后再拿出来试又在闪了,量得3脚电压在6v上下闪动,屏幕也随着一闪一闪的,查得场管旁边的排阻是它的上拉,量得阻值是100k正常的,不管了找了两个100k电阻换上,此机修复。

网友:
这种只是个案 又不是什么通病,,,多分享点通病出来,,

网友(2014-07-19):
同意楼主!

网友A(2014-06-07):
图片太模糊了,能不能拍的清淅一点呀

网友(点评):
~~整上来来的照片清晰点的好——看着心情就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能不能拍的清淅一点呀

我的手机太差了,下次我拿珍藏的N8来拍

网友:
没图纸的情况下能找到原因,强。

网友:
是排阻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吗

网友:
这个算蒙修吗 我有点没看懂

网友:
楼主,若是排阻的问题,应该可以量的出来。

网友:
能介绍下这个六脚mos管起什么作用就好啦 在配合图纸就完美啦

网友:
华硕的鸟机器 图纸不好找 别为难楼主了。。。

网友(2014-07-14):
楼主厉害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故障现象不和你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你的帖子  我的不过显卡   就是这个6脚管3脚电压我原先是1.5  没图纸一定查不到这边 ,换掉两联100K电阻3脚电压13.8v   电流1.6亮机

网友:
华硕的本本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本只能蒙修吗

网友:
亮机电流多大啊

网友(2019-07-22):
那个红圈的6脚是什么型号的,板子是看不出来,图纸又没有,高手些指点下

网友B:
是排阻的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排阻的问题的吗

换排阻了还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