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不识别有线网卡!无解求助!

楼主(2014-06-07):
东芝L600D 刚开始能识别有线网卡插补插网线都是叹号,无线可以正常使用。初步估计雷劈的,定了全新的网卡芯片和网桥,换上后,果断不识别网卡了。
测量各供电如下 VDD33 3.3V VDDH 2.65V  VDDL 1.1V   PCIE RXN6 0.6V tx1p tx1n tx0p tx0n 1.8V. perst 3.3 V pcie wake 3.3V   大神帮看看有什么不对的。
20MKZ 换过了,没示波器,直接换了省事

补充内容 (2014-6-9 17:28):
已解决。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换了一家淘宝芯片装机就OK。顺便说一个问题,有兄弟说看网卡识没识别到只需要进BIOS或者引导选项就能看到是不一定靠谱的。我就是进系统才识别到的。BIOS里查看是没有的。

网友(点评):
你想太多了,很简单的问题吧,就是网卡MAC地址丢失了,所以插不插网线都有叹号,WIN7下有可能驱动都提示叹号的

网友A:
若果你操作没什么问题、换的原件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桥或者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AMD好像由北桥控制,Intel就一个桥

网友:
像这种故障我就建议客户用USB网卡了。省得麻烦。

网友:
换网卡 和晶振 还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不过一般不是南桥  是否是雷打的

网友:
网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先换网卡,再查与桥的连接,最后再换桥

网友:
学习中,谢谢~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用USB的吧,太麻烦了

网友:
AMD 的挂在北桥下面的吧

网友:
    晶振换了吗啊

网友B:
如果芯片没问题的话。信号也正常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C:
我也是觉得桥有问题,不过一般不要搞桥搞个USB的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果你操作没什么问题、换的原件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桥或者线路的问题了

看来是没啥希望了。直接U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觉得桥有问题,不过一般不要搞桥搞个USB的就好了啊

客户就是不喜欢USB的,哎,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没问题的话。信号也正常直接换南桥吧

现在就是怀疑芯片。通一家,买的4块。换一家试试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南侨吧, 我上次修个  插上无限网卡  卡WIN滚动条

网友:
查查别的小件 试试

网友:
PCI 总线数值正常不?

网友:
有些机器不插网线在设备管理器里是看不到网卡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