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內外显不停自动切换

楼主(2014-06-07):
一台E430独显内外显不停的自动切换 但没有接VGA呀  我装了Xp就不切换了  装Win7就会   BIOS刷过  桥干过  显卡是注胶的不敢干才 初步估计是切换电路  《VGA是由显卡识别 在由PCH切换的吗 我记不清楚了》 求解

网友:
是不是漏电了? 裸板呢? 显卡驱动呢 XP下只能用一个显卡

网友:
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
xp不切换是因为xp不支持独显吧,猜测有可能是切换电路问题,也有可能是独显问题

网友:
电路好干一些,先查查电路看看有没有元器件坏的

网友:
Xp就不切换应该如楼上说的XP不支持独显。有没有可能是键盘。

网友A:
Xp就不切换应该如楼上说的XP不支持独显,键盘能控制内外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就不切换应该如楼上说的XP不支持独显,键盘能控制内外显?

键盘是没有直接快捷键控制切换内外显的,也没有相关的切换开关

网友:
多半是切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好好查下 期待结果。。。

网友:
  不支持双显卡切换吗    你看看vga借口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有图不?应该有个切换芯片,测它的控制信号肯定在跳变。

网友:
感觉不像这个电路,你可以把图纸多看看,看一下集显和独显的切换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