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BIOS密码到底怎么破解

楼主(2014-06-07):
今天上午收到的一台联想的G460,开机按F2提示输入密码,电池放电不行,软件清除也不行,有哪位大侠给出出注意啊,头大了

网友:
需要刷BIOS的!

网友:
是I3的机器吗

网友:
如果是I3的机器应该有2个BIOS,一个是EC的另一个是南桥的下一个南桥的BIOS刷了就行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笔记本只要不是10几年前的 放电是放不了的

网友:
刷BIOS   是I系列的 笔记本不是10几年前的 放点是放不了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刷就行了

网友:
刷BIOS啊  BIOS放电肯定是不行了  是在芯片里的

网友:
可以重新编程吧,试一试呀

网友:
换一个试试,有的时候,虽然BIOS厂家、型号不同,也可以代换的,试过一次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2014-12-19):
只要不是商务机一般刷BIOS就可解决

网友:
大家都建议你先刷BIOS,一般都可以搞定吧,刷了不行大家在想办法

网友:
刷了南桥BIOS就可以的

网友:
你刷个BIOS嘛先,不行了再说

网友:
不管怎样,先刷了BIOS再说。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耍Bios

网友:
这种小问题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有编程器嘛?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故意骗回复的吧
都铜牌维克了

网友:
这个得硬刷啊

网友:
笔记本又不是台式机,很多机器现在清零都不好使了,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刷BIOS基本上都能解决

网友:
这是BIOS密码来的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直接刷撒,楼主

网友:

重涮啊

网友:
楼主在这个论坛混, 不会刷BIOS?

网友:
刷BIOS 放电不好使了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刷BIOS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是刷南桥还是EC的

网友:
可以放电解决的 之前就遇到过

网友:
刷BIOS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个联想的b5435的机器,bios有密码,到处都找不到bios、资料。。某宝都没有卖,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