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种子电源一个啊

楼主(2014-06-08):
种子550W电源,接上电脑能通电,但电脑不启动,电脑没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维修,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需要提供芯片型号,及待机、短路绿线和地线时芯片各脚电压

网友:
这位同学首先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换个好的电源试试电脑。再者同学你都问成这样了,恐怕没有一点电路基础,电源有问题还是送修吧。
真要动手,就先做功课,学点基础。

网友:
接上电脑能通电,但电脑不启动.啥意思????

网友:
查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什么叫做种子电源?提问最好把问题说清楚,能配上图片最好。

网友:
种子电源???品牌叫种子??

网友:
可能是PG信号不正常吧。。 或者还有一两组电压还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已经找到线索了,电源主板背面有一个D21和R52烧掉了,把照片奉上

网友:
电源的却没有PG信号,和没有-5v,应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
看上圖  power上電量各電壓
1.+5VSB(紫色) 一定要先有5V
2.PS_ON#(绿色) 要有高电位(通常比3V高)
3.然后PS_ON#(绿色)接地启动其他电压才会出现

---------------------------------------------------------
4.  -5V ??  是哪条颜色线的电压
这颗没有白色线(-5V)
若是蓝色-12V = -5V 过低那POWER会进入保护不启动
--->PG=0V

5.监控IC是哪一颗型号???? 是PS224吗?

6.零件上图麻烦请拍清楚点根本看不懂

网友:
我换了一个HY-510N,还是一样哦。怎么修呢

网友:
看来辅助电源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电源次级电压输出端上。

网友:
换管子的同时看看电容

网友:
D21和R52换后好了么

网友(2014-07-10):
还没找到二极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