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求助。。

楼主(2014-06-08):
机型配置:i3二代,独显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上内存电流跑到1.123,不亮机,不上内存电流1.006,LPC、内存上排阻都没波形,量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波形如下: 。。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谢谢帮助。

网友A:
有显卡供电吗~!~

网友:
看电流应该过了内存了,重点测一下显卡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卡供电吗~!~

有的,测量显卡背面的小电感也都有电

网友:
说明检测内存了开始啊

网友B:
遇到不明白的 弄个BIOS再说啊  刷了还是不行的话 断开独显试一下  反正二代的可以单独用集显

网友:
这个跟bios的问题比较大点吧!!

网友C:
内存过了啊,加焊显卡吧,现在这独显都撑不过二年的。

网友D:
SMBUS有波,排阻没波,检查内存的VREF、VTT、时钟和内存阻值,复位电压不能为0V,更换CPU、内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过了啊,加焊显卡吧,现在这独显都撑不过二年的。

是啊 ,但是加焊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BUS有波,排阻没波,检查内存的VREF、VTT、时钟和内存阻值,复位电压不能为0V,更换CPU、内存、刷BIOS

这个主板南桥的BIOS一直找不到在哪里,也没有图纸,你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不明白的 弄个BIOS再说啊  刷了还是不行的话 断开独显试一下  反正二代的可以单独用集显

把显卡的电感拿掉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E:
SMBUS是不是只有一个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MBUS是不是只有一个波?

波形就我图片发的那个这样,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波形就我图片发的那个这样,就没有了

data和CLK应该是有两个以上的闪波

网友:
感觉波段有点少,应该是一长串嘛,最少两端以上罗。

网友:
刷BIOS试下,或许会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