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945 MD2的电路图

楼主(2014-06-08):
手上有块七彩虹945 MD2的板子,有一个电容鼓包,旁边的MOS管烫手,想查一下有没有相关元件也一起烧了。

网友A:
一起换了应该可以了。。 应该是内存或者是北桥的供电管来的吧。。

网友B:
楼主  此乃通病  换固态电容   不然几小时就再鼓了

网友:
我就没有见过七彩虹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起换了应该可以了。。 应该是内存或者是北桥的供电管来的吧。。

是内存的供电管,现在把有问题的MOS和鼓包的电容拆下来,再测量发现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对地短路。要把相边的电感拆了才不短。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还是短。第一次修板,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此乃通病  换固态电容   不然几小时就再鼓了

烧坏的MOS管旁边 的电容拆了,现在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内存的供电管,现在把有问题的MOS和鼓包的电容拆下来,再测量发现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对地短路。要把 ...

内存的供电电路的元件不得很多。。 你这种情况可能是还有一些贴片的电容 或者是二极管短路 ,留意下内存供电的电容  二极管看下。。。

网友:
内存短路最好修了。。 内存电路的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来拆都可以找出来 了。。

网友:
修短路的主板能拆错,也不要放过每一个元件

网友:
同求,没有短路吧,Q36S脚对地电阻35欧左右,用二极管档,会不停的叫,我的电容也炮了上管拆下GS脚电阻为0,下管拆的过程 中S脚掉了,是不是温度高烤的不行了,

补充内容 (2014-6-24 22:06):
更换两个场管9T18GH为06N03LA(没有9t18gh,在别的板上拆的CPU的电源管),更换了上管电源的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