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 用一段时间黑屏,重插电源又可以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08):
联想L2262wa 用一段时间黑屏

网友:
没有说清楚。要看一下黑屏时候指示灯有亮吗?屏有无显。

网友:
电源灯都会灭应该跟按键或驱动板有关系!指示灯正常查电源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对呀,说的不清楚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也灭吗?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有问题

网友:
你也要先拆开,目测一下,或也要用表测量一下吧,,

网友A:
补充一下,指示灯是亮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可以用很长时间,然后就黑屏了。开关都关不了,重新拔插电源后,开机又是亮的。

网友:
拆开看看啊,这个是led的吧

网友:
开关都不可以那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    拿到维修店里修吧

网友:
嗯,驱动板的问题应该可能性最大。对,是led的

网友:
拆出来看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指示灯是亮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可以用很长时间,然后就黑屏了。开关都关不了,重新拔插电源后, ...

这种问题,黑屏的时候测量一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是驱动板问题了,可以检测驱动板各大电压,然后就是刷mcu程序,如果不好就换主控或者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