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t131a11t装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4-06-08):
首先进入winpe看不到硬盘,win7维护版PE,2003维护版PE都试过,PE下根本找不到硬盘!用杏雨梨云版U盘维护,U盘启动直接使用diskgenius(在PE下使用diskgenius也看不到硬盘)可以看到硬盘了,也可以重新分区了(这里有个关键,还有个11.2G的单独磁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卷标是:Basic data partition)重新分区后在PE下还是看不到硬盘,用U盘启动直接打开GHOST可以看到这块硬盘。用了好多个GOSHT系统都出现蓝屏,WIN7,XP都试过,蓝屏代码0x0000007B用WIN7安装版自己手动安装找不到硬盘,找了很多资料说是AHCI问题,但在BIOS里没有SATA选项属于简化版BIOS,里面只能更改BOOT启动项以及时间,其他选项根本没有用WIN7安装版,加载RST驱动也看不到硬盘,32位,64位驱动都加载上都无法看到硬盘! 做的快郁闷死了 ?神机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实在不行的拆盘装。一定可以装。

网友:
它原来是什么系统呀?

网友:
下个手动安装版的WIN8写到U盘里启动试试捏!

网友A(2014-07-16):
楼主!我的这台跟你的一模一样啊!你的弄好没有?

网友:
可以试下用安装版!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碰到一台  解决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21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这台跟你的一模一样啊!你的弄好没有?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  解决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210-1-1.html

网友(2014-10-30):
呵呵  今天下午 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本,但不是像我楼上样 没有改raid  呵呵 只是进dos把c盘格式化    重建分区  呵呵  然后 进pe还是认不到盘  在dos里又ghost了一遍win7  32位的  蓝屏  提示0x000000f4  但是不重启  再次 ghost  win7 64位 重启 释放成功  进系统打驱动  ok   呵呵 现在  现在  就是用这台本  发表的回复  呵呵  但是 不知  其他同仁的系统  成不成   我是  用量产工具  做的  所以  感觉和我楼上的有点不符  但是  还是感觉楼上有文化  谢谢  学习啦  呵呵

网友C(2015-01-08):
LZ按你说的卸载掉,系统也装到固态去了,可是现在认不到机械盘 ? 怎么弄的?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C:
LZ按你说的卸载掉,系统也装到固态去了,可是现在认不到机械盘 ? 怎么弄的?

后来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系统能进去,但不认机械硬盘。

网友(2015-06-07):
按那个键进bios

网友:
在开机电源键那一排,有个红色的{ASSIST}按一下它开机就会出个界面再按F2就进到BIOS,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2015-10-30):
谢谢,根据图片,解决了一个问题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碰到一台  解决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210-1-1.html

张哥  我没有拆硬盘  也ctrl+i 进入了  但是在第3项删除的时候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啊?  在线等  挺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张哥  我没有拆硬盘  也ctrl+i 进入了  但是在第3项删除的时候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啊?  在线等  挺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210-1-1.html  你仔细看看 吧 时间挺长了 具体我也说不清了  当时我也弄了好久    15楼有具体说明

网友(2016-06-30):
我的还是不行,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