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到联想LOGO 自动重启

楼主(2014-06-08):
把光驱和无线还有键盘和触模板全部拆除了,但还是到联想LOGO自动重启。USB接口没有问题。

网友:
刷BLOS试一下吧

网友:
刷BLOS试一下吧,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A:
有木有进PE试机啊?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或是系统

网友:
大部分是BIOS的事。。。。。

网友:
不是温度过高吗

网友:
拆机看看主板

网友: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排除外设就只能查主板楼。。。。。。

网友(2014-07-25):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机器 是开机 到2.0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进PE试机啊?

我也觉得先PE试下

网友:
这个要一个一个排除了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吧,修好过好多块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开机显LENVON掉电的   最后是开关腐蚀了

网友: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键盘没反应,只有开关能用,USB口是好的。网卡,声卡全摘了,还是过不去,那个蓝色按钮也没反应。现在是裸板,南桥从做的没换,我的本本是T500谁指点一二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现在有个ASUS N61JV的也是显示LOGO后就重启,你是怎么修的?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