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昂达A78GT不定时黑屏 重启 特殊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08):
前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上几天才在其他地方换了电源,现在又不能开机了,我一看是昂达组装机,很是垃圾,哎,谁让他们不买品牌机呢,
我一看主板还自带诊断卡,插上电跑D2,简单,擦擦内存,顺利进系统,然后客户就拿走了也没有收费,
下午又风风火火跑来,说不能上网,我一看网卡灯不插线就常亮,手摸网卡芯片,特烫,估计是打雷雷击了,他说猫也不亮了,我说雷击网卡了,卖给他个中兴正品猫 80,顺便找了个旧网卡按上一共收了100,让他拿走了,为了稳定,就把他的发烫的网卡芯片摘下来了,以为这样既没事了-----
谁知傍晚又拿来了,说不能关机,点关机就自动重启,然后还隔20 10分钟就死机 关机 自动重启,黑屏,蓝屏,
我一下子震惊了,这么多问题怎么一下子都让这个破机子赶上了,于是让他留下机子我再研究
难道这个雷这么厉害,伤筋动骨了,进系统发现除了网卡不正常,其他都正常,判断没有其他大问题,于是进PE点关机还是自动重启,就换内存,电源都不行,又下载BIOS刷BIOS,换CMOS电池,禁用网卡,还是自动黑屏,
难道是其他问题,冷静想了想,客户说前天还正常,打雷时没有拔网线就这样了,我想了想 ,大概是BIOS的设计漏洞,我又把那个破网卡芯片焊上了,开机2秒钟就足有80度,但是焊上后主机楞是正常了,也能关机了,也不死机了,连续开机看视频半天也没事,至此修复,顺便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了,省的麻烦,
.
总结:看来有的主板雷击后要摘掉损坏的网卡才能开机,有的损坏了摘掉反而不正常了,这个昂达A78GT 128 就是特殊案例,以后大家遇到这类事情死机 不能关机 自动黑屏 重启 蓝屏,就要注意一下 声卡 网卡 是否完好了,
最后希望大家稍微少加点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次忙乎这么半天,也不能白忙乎呢,于是看到客户的CPU风扇很垃圾,是假的破深圳产的风扇,于是用胶棒粘上我那8厘米的台湾原产专供IBM服务器的风扇和5厘米的小日本尼迪克风扇给那北桥加强散热,最起码也要让他安心用半年8个月,告诉他是内伤,雷击后遗症,已经修好且安装进口日本风扇,收费50元,----风扇成本6元,赚了不少,回家路上布施给了捡垃圾的老人,我也很高兴,顺便备份了BIOS

网友:
网卡芯片烧的那么厉害,即便你不用,以后可能也会影响吧!!

确实,其他机子可能必须要摘掉,但是这个机子摘了就不正常,我又值不得买个网卡芯片,只好焊上,即使发烫100度,但是愣是机子正常,所以我才说这个是特殊一例子,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一般网卡坏了都是直接拆掉

确实如此,但是这个机子很是特殊,是BIOS设计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一般网卡坏了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
昂达也不算的很垃圾呀,我一直出昂达板,返修率很低。
而且我接到的维修板中,昂达的也不多,感觉它比华硕的返修率还低。难道我这里用昂达的都不出问题???

是 昂达的也还行,相对品牌机来说是垃圾点,华硕的越来越不行低端的

网友:
大哥我只关心你修个显示器能赚多钱

俺们这边乡镇 修液晶电视在100-200之间维修费,利润100左右,修液晶显示器 大概50-80元利润

网友:
雷打的,,坏网卡的都要拆下为,。怕以后短路开不了机啊。。

网友:
想不明白,你装上坏的网卡这么高的温度也不死机。。 不知道能用多久了。

拆了反而不正常,装上反而很正常,我估计雷击了芯片的数据脚,对供电影响不大,所以就这样也没事,已经好几天了,很正常!所以说是个特殊案例!

网友:
必须拆网卡。 可能是周边元件的问题。

网友:
像这样外设的,本来发热不能用的,就要拆掉,省的弄出一些麻烦来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拆点直接加个PCI的上去 省事

网友:
真是特殊个例,拆掉不能用,装上能用,还80多度都不死机。真的学习了

确实比较特殊!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坏网卡芯片焊还给焊上去?就不怕有后病?

确实很特殊,普通机子拿掉坏芯片就OK了, 可是这个拿下来就不行,焊上去倒正常的很,是设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