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开机维修换南桥,刷BIOS出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08):
接修一台V460机器,一修机,来的时候 电流跳一下到1.3跳到1.09就不动了,拆开没有明显损坏,打阻值电感都正常 ,但无意间量了一下桥的阻值发现太低了,供电那一排电容的阻值只有5个数,我记得以前那块阻值在40左右,好不容易找了一块板子一对比,桥确实短路了。      换完桥果真亮了,但出现新问题,关不了机,重启就死机了,在论坛上一查,要刷BIOS   。刷了几个都没有好,然后直接把B460 的好BIOS刷上就好了,但我发现桥的温度比较高啊,手摸时间长了会烫手啊,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出问题啊,有没有朋友注意过这个桥的温度有多高啊    求解?????????

网友:
     剛剛看到你的帖子,我都上來給你頂一下,順帶的說一下,那橋發燙沒事,我都試了好多了,都是這樣子的,沒事,,,

网友:
桥本来就是 很热的
不过没事!

网友A:
可以把你刷的南桥BIOS给我发发一个吗?    我在论坛上下的刷上去都不行   都是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刷的南桥BIOS给我发发一个吗?    我在论坛上下的刷上去都不行   都是关不了机

号给我
,我加你,然后发给你

网友:
不能资源共享吗?还要单独给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确实很高温,但我记得等进入windows系统后好像又没那么热了,你试下。

网友:
我的也是,刷BIOS可以解决。但我的BIOS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