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2t散热器问题求师傅们帮帮忙!

楼主(2014-06-08):
师傅们好,
是这样的今天早上9点刚开门丶一位服装店的老板拿过来一台索尼索尼pcg-71212t笔记本说风扇一直响很吵有时候会自动关机,老板拿到手后说小马你拆开看看,看是不是灰太多了PS[我这个老板非比师傅你们的老板他啥都不懂,但是有经营头脑招聘会修笔记本的学员来实践]我马上拆开看,然后我看硅胶都是新的怎么会风扇这么响呢 我按正规流程清了一遍灰尘,风扇加点油,装好散热器 开机 20秒后风扇瞬间转速%100呃我摸散热器哎呀乖乖烫死我了!好吧,我凉机后,在开机,一开机5秒温度就上来10后手不能在上面放了,这果断是散热器坏了,老板说这散热器怎么会坏呢!是不是风扇问题是不是硅胶没涂抹好!在多加俩快铜片!QN***好了呵呵师傅们散热器坏的原理我不懂是什么求师傅们给个散热器为什么坏的原理可以吗学生再次感谢回帖的师傅们

网友:
师傅们快来帮帮我把!快被这老板搞死了,!这肯定散热器挂了我就是说不出话来!理论都忘了!         师傅们快来回答下把!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跟他讲了   - -

网友A:
如果是AMD的U肯定是CPU坏了。。我遇到比较多的。intel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MD的U肯定是CPU坏了。。我遇到比较多的。intel遇到过一次

英特尔的CPU,ATI的显卡,!散热器为什么会坏呢! 可以给个解释吗!让我反驳下                         我本来就不喜欢说话,他还一直那么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MD的U肯定是CPU坏了。。我遇到比较多的。intel遇到过一次

问题是,机器什么都正常就温度高! CPU也有可能坏吗? 散热器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用手摸散热片CPU很显卡位置,要是这两处温度超高且散热片出风口没什么温度,那就证明是散热片坏了,不过索尼的散热片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我碰见过  只能换散热片

网友:
更像是CPU坏掉了。

网友:
散热铜管里面是有液体的,用久了液体就没了呗!!!!

网友:
果断换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