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m lx 无法进入BOIS设置画面

楼主(2014-06-08):
第一次遇见华硕m4a78Lt-m lx 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能进BOIS 设置 内存CPU也换过  BIOS也刷过都不行          按DEL或TAB就会挑过BOIS设置 按F1~12都进不去   请遇到过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去掉除了键盘之外的东东试试(主要是硬盘),单板子试试看能进bios没有,还是进不了,我就感觉应该是主板上面的外设还是有问题(感觉是串口芯片之类的有问题),楼主没讲清楚进系统之后网卡声卡什么的都正常没有。 凭我的经验来讲,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除了键盘之外的东东试试(主要是硬盘),单板子试试看能进bios没有,还是进不了,我就感觉应该是主板上 ...

就是停在进入BOIS设置的前面就进不去了,也不死机就停留在那里

网友B:
很少见到这个故障,,不会是要按的按键进BIOS设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见到这个故障,,不会是要按的按键进BIOS设置的吧。。

按DEL键之后就会跳到自检 自检完成后就会到BIOS设置,就是到自检的时候出现**M后就停在这里了 但是没有死机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