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 E93839 AZ0422开机自动上电

楼主(2014-06-08):
Dell  E93839 AZ0422主板开机自动上电  拿来的时候是被雷打的  网卡坏了  南桥也坏了  就把网卡吹了  南桥也换了  可是一通电  主板自动上电了  一碰开机的针脚就有火花是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A:
你确定你找对了开机针吗!!!去掉电池后自动开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找对了开机针吗!!!去掉电池后自动开机正常的

不跑码啊     这个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开机跑马了吗???DELL好像你搞掉COMS电池不跑马的。。

网友B:
也有一台同样型号的,也是上电自动开机,没修好
想问下楼主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台同样型号的,也是上电自动开机,没修好
想问下楼主修好没?

没有换主板了  跑码不

网友:
跑码,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品牌机器自动上电很正常的,进BIOS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不认硬盘那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有些品牌机主板CMOS清空后默认自动上电,只有成功通过一次自检后才会正常的通电待机
火花应该是尖端放电,不要紧

网友:
你修好了吗? 我这也有一快自动上电  没有CPU电压

网友:
谁有AZ0422的图纸啊

网友(2014-07-16):
我会说DELL乱碰开机针会烧南桥么,原装机子大部分上CPU通电他都会自动上电,开机一次后正常关机ComS保存就好了,要是再想自动开机清一下COMS

网友:
楼主能给一个BIOS吗    谢过了

网友:
这种板子本来是就自动上电的 你会不会修主板的?

网友:
需要一个 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