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960gso显卡不亮求帮助

楼主(2014-06-08):
小白求学如有不妥请同学老师多多板砖,图片比较多还请多多包含

网友:
先看下外观有没有掉件的。。 没掉件的话就加焊下主芯片。。看你量的电压应该都正常的。。

网友:
或者你可以量下金手指的数据阻值是否都一至。。

网友:
回复楼上的阻值我都打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哦对了关于掉件的问题在显卡b面板上vga口的后方有掉件,请问些掉件会影响到显卡dvi接口显卡图像吗

网友:
这么一块还不赖的显卡貌似是有救星来挽救其生命了

网友:
哪位大神发个biod数据上来,小弟最后尝试挽救这个显卡

网友:
哪位大神发个biod数据上来,小弟最后尝试挽救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