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GC-MX主板无内存供电 求教

楼主(2014-06-08):
内存供电PWM芯片是APD7120的,现检测 只有1和5脚有12V,7脚2.5V这个是开启脚高电平状态应该正常的,其他脚都没有电压,下面应该接着检查哪一脚

网友:
换一个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先代换,不行在测量下周边部件

网友:
找个7120换上去就好了,供电开启信号都有,不出波形,肯定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