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刷bios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08):
win7下用winflash更新bios后无法开机,屏幕不亮,电源灯还有个cap那个灯都亮着,风扇有转,
拆机用编程器刷bios后,都没反应了,请教下是不是bios版本问题?还是供电部分也坏了

网友A:
可能性很大!你都说了 WIN7下更新的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很大!你都说了 WIN7下更新的BIOS 。。。

关键是没拆机刷之前电源灯还亮  还有风扇在转
然后用编程器刷了个bios上电没有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