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通病故障。艰难维修啊、。

楼主(2014-06-08):
遇到台联想G470故障是电流跑0.4A。测量CPU供电正常、无集显供电。查了论坛很多人说断开95831第24脚、我断开后电压出来了。但是只有0.44V。开机也可以开。就是有个坑爹的问题。会蓝屏、不定时蓝屏、刚开始进系统用了会才蓝屏、后来就到滚动条也蓝屏、装系统也是不定时蓝屏、CPU换过。桥我也换了个新的.95831也换了。、故障依旧。现在不断开24脚电压也有0.44了。故障依旧。求大神指教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 !我的是拆电阻后 集显 0.8V   换CPU 好的!

网友A:
你这好像不是通病吧)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确定CPU好的话,桥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好像不是通病吧)

你去论坛看看就知道有多少人没解决这个问题。有多少人遇见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针对95831的帖子很多。24PIN 去掉电阻,应该电压2.几才对吧。感觉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不怎么好查

网友:
有知道有待机,不开机怎么修的吗

网友(2016-05-13):
我也遇见这问题了。修了很多都是换桥好的。唯独遇见这台。死活不出CPU供电。

网友:
南桥换下看看

网友(2017-03-29):
再换个CPu 供电吧,断开后电压低啊

网友:
我的也是怎么修呀,谁有思路,给指导指导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
外设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