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掉电

楼主(2014-06-08):
联想Y430 独显 不定时掉电 有时进系统过会儿掉  有时在WIN7 心动显示 界面掉  掉电后都是可以重触发的  请问大大些这应该如何破, 我现在做过如下处理  刷过BIOS  重植过显卡  换过U供电所有MOS管 加焊过显卡供电芯片 EC 故障都一样。 在线等待,急…………

网友:
查查CPU的两组温控脚正常不

网友:
温度高不。

网友:
看下温控芯片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通病是什么?   不 要说是网卡 网卡我都拆了

网友:
1.05 V 显卡MOS管

网友:
上次我也没修好,结果还给了客户

网友:
显卡MOS管都换了

网友:
查下1.5v电路吧,掉电通病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板   故障一样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个故障的板子:
机型:联想Y430
板号:LA-4142P,
故障:不定时掉电,无论是否进系统,开一会就关机了,关机后可马上开机,正在维修中,也在等待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