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 主板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4-06-08):
一块技嘉GA-H61M-S2P(REV:2.0)主板,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了,又转一下,又停,如此反复四五次,亮屏,瞬间就断电,又转一下,停,如此反复!测IT8728F(GB) 107脚反复跳变,102脚也跳变,把102脚挑开,能一直维持低电平,可以亮机,换了IT8728F,故障现象一样,没有此板图纸,论坛里有GA-H61M-S2-B3这个板的图,哪位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新型主板 很多人搞不定啊

网友:
掉电 不好搞啊

网友:
掉电还真的是不好弄啊  好好查查

网友:
H61现在真的还不是很熟悉。特别那些细节方面的时序。

网友:
挑起102脚能正常亮机,使用?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新型板不会搞啊

网友:
强行上电测量

网友:
多数还是内存或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技嘉的板bios坏的也多

网友:
顺着107脚跑线路,可能是107脚线路的某个元件不良,导致电压反复跳变。

网友:
应该是整合桥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双BIOS互相换过,全拆了都是一样

网友:
107脚连着的元件,都拆过,还是一样

网友:
把102脚挑起来能亮机?求解释!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要测量网卡  电压。。。看网卡灯亮着不。还有就是看他发热不。然后看下桥的晶振。最好用示波器测试  看起振没。

网友:
查查看是什么引起io的触发脚反复跳变的呗

网友:
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拆呗。。。。

网友:
新板不好搞!!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能拆的芯片都拆了,还是一样,能测的都测了,强行开机也没有发热的芯片,最后换板了!
搞不懂为什么撬起102脚能亮机,I5的U,没敢长时间开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