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主板

楼主(2014-06-08):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8H67主板,客户拿过来说点不亮,板子到手,没有看到有明显烧伤痕迹,打阻值,发现CPU供电短路,一个12V  MOS管击穿,跟换后主板任然不触发,查触发电路检查出IO有问题,更换后触发开机,发现没有CPU供电,更换EPU,CPU供电1.1V出来了,本来以为到此为止应该OK了,在上电看,不跑吗,刷过BIOS,故障依旧。我勒个去,新手,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支持诊断卡 直接上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A:
供电正常后,就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后,就查时钟和复位

PCI 内存  CPU时钟和复位都有

网友(点评):
都正常了,那就不好修了,多半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