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屏不亮,外接亮

楼主(2014-06-08):
接一台A53S,外接能亮,上屏不亮,显卡上家动过,接屏量屏供电0V ,拆下屏电压从0V慢慢升到3.3,没有图纸,可能什么问题?

网友A:
刚修一个华硕u31jg   也是外界亮  屏不亮    换南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修一个华硕u31jg   也是外界亮  屏不亮    换南桥搞定

换南桥是什么思路,怎么判断的?

网友:
搞南桥能搞定吗

网友:
是不是显卡旁边掉东西了啊 华硕的就是没图纸 不好搞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有可能接触虚连

网友:
上次修到过时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华硕这狗东西   图没有  还没丝印找都没地找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是什么思路,怎么判断的?

因为是HM55的桥  他控制输出显卡信号。显卡并不是本身输出这个信号

网友:
先值或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下 有没有吊件的

网友B:
估计是被上家焊废了,显卡背面都黑了

网友:
桥能导致这个故障,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被上家焊废了,显卡背面都黑了

那只能先换个显卡再来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一点也不懂

网友(2014-11-09):
测一下屏接口的供电,打一下LVDS的阻值吧。别老想着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