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的机器,风扇报错,FAN ERROR ,有没有人修过没怎么解决,风扇换过 ,BIOS刷过

楼主(2014-06-08):
联想E420的机器,风扇报错,FAN ERROR ,有没有人修过没怎么解决,风扇换过 ,BIOS刷过,风扇我清洁了也不行,,是否一定要换原装的风扇,,解决过这故障的的朋友,说句话,我怎准备订货换EC了

网友:
风扇线接口有电压没?

网友:
风扇还是开始开机的时候转一下么。这个不用原装啊,电压正常么。

网友:
换原装吧 OEM的不行 太垃圾了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吧。普通的风扇应该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