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装系统蓝屏换硬盘内存 无果

楼主(2014-06-08):
东芝笔记本装系统蓝屏换硬盘内存 无果   一装 硬盘 就蓝屏  不打驱动 可以装完系统 可是 进去系统没多久 也会 蓝屏  兄弟们 在线的帮忙看一下 谢谢了 代码图

网友A:
显卡驱动先不要打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温度高不高,,,,,,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木有进水或其他的问题。。。。。。

网友:
看看几根内存,拔掉一根。然后装系统不用装驱动,

网友:
我现在 先试一下 楼上朋友有 办法 不打显卡驱动试下   内存 换全新的 也是一样的 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先不要打看能不能正常

不高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打一次驱动就重启一次,看下是什么设备导致蓝屏

网友:
8E 进BIOS  把硬盘接口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进PE了   如果不篮屏的话你在换个系统  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什么机子型号发来看一下

网友:
硬盘模式    看看呗

网友:
换CPU 试试没有?

网友:
安装版的系统安装一下试试,估计是软硬不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有些电脑带SATA模式功能的,下载的系统都不带SATA驱动,所以装系统蓝屏。

网友:
换南桥没有啊

网友:
可以试下换个CPU试下 然后看看BIOS里面的模式是不是调对了

网友:
查下南桥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呢

网友:
重装的系统应该和硬盘模式无关。吹吹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