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55复印机面板上的显示屏没显示

楼主(2014-06-08):
兄弟7055复印机面板上的显示屏没显示, 定影器会加热、风扇也转,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重新开关机也不行?
前盖打开试试?

网友:
没图不好说。。。。

网友:
将面板拆开,有根排线连接到侧面板,有可能是排线松动了,或是电路有问题,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