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大短维修,不出CPU供电.95831

楼主(2014-06-08):
时间地点:兰州 2014.6.8
客户描述:插着点玩游戏,突然停电,几秒后里面又来电,电脑直接                 黑屏
初步检测:5A大短。  报主板,230大洋,留机。

心想5A大短最好搞了,230又是到手了,拆开后裸板上电,还是大短,限流1A,直接接19V  摸到这两个管子发烫。
PU3802和PU4001发烫,

风枪伺候,拆除,打阻,不短了,
接着上电,待机直接为0

图纸打开看了下,

两个19V的转换,装上PU3802后
不短,测PU4001的焊盘,123脚短路4脚无穷大5678正常,
这里走了下弯路,
搜索了下AD+_TO_SYS,发现只去一个地方 ,

立马拆了PU4002还有下面的芯片,但是仍然短路,

有点小烦躁,第二天来继续搞

第二天来直接给123脚上烧鸡大法,
1.5V  限流1.5A
摸了半天(鄙人手感温不行= 。=)
摸到一个470电容发烫,差点就烫个泡泡,
果断风枪伺候,拆了,仍然短路,继续烧,
突然摸到CPU座子发热,这不科学啊。
背面一摸,原来是背面的NEC大电容发烫,
有点郁闷,为什么CPU的NEC大电容会发烫呢(求大神解释,)
不管了,大不了最后再补电容,斜口钳上去喀嚓喀嚓就给解决了,

阻值此时正常了,更加郁闷了,还这是这电容的问题,从其他板子上补回PU4001
然后上电,靠,又是大电流辛亏限流到1.5了。
这次是公共点短路了。
阻值0  烧鸡大刑!,,

GOOD,PTC4305短路,拆了,阻值回复正常
以为梦境到此结束,上电,电流到0.25不动了,艹...很生气,真的很生气。

测了下所以的电感,CPU供电电压居然18.3V ,电感分别是PL4301
PL4302 PL4303 都是18V 集显电感PL4401电压是0.4V
不用想都知道,上官穿了,万用表测了下三个上官确实通的,顺便测了下公共点对地阻值 只有200  看来确实是穿了,
继续风枪拆了。没上上管的情况下测了下公共点对地,401,正常了,找了三个管子装上去

了下GS阻值,564  正常,

至此又以为修复。
遂上电测试,没有CPU供电了.........
一看IC型号,95831!靠,
想起师傅那个G470的95831最后都放弃了=、= 顿时心拔凉拔凉的,
测试95831 7脚有电压3.4V  米有输出,更换95831
还是不出,来论坛看了下饼哥的95831分析,
拆了PROG1 也就是24脚的电阻,放在小盒子里,
满怀信心的上电,还是不行,
里面找到料板上的95831,听说此芯片不良率非常高,

CPU供电成2.7V了  电感和上下管很烫,不正常,
瞬间想到反馈和VID , 看了下 图纸,95831是串行VID,

然后上电的情况下,用风枪加热反馈附近,CPU供电2.7V 没有任何变化,
确认不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这时候突然想起95831的PDF手册,

相信明眼的客观已经明白了。
装会电阻PR4239
上电 电流蹭蹭上到1.1  赶紧断电,还没装散热器呢 嘿嘿
再上电测了下CPU供电,1.2v正常,
装上散热器

来个亮机图。

修板是一种乐趣,当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的时候,什么都不闲的那么累那么头疼。

发帖比修机难,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下载分,话说加分不扣自己分,再次感谢各位看官,以及自己的风枪,烙铁,万用表.......
付上图纸,没有点位。

网友:
刚刚想了想,解释下,NEC为什么会导致大短,应该是当时三个上官已经烧穿了,19V穿过上管经过电感直接到了NEC那里,同时烧了95831  实际故障就是 这三样东西烧了,PU3802和PU4001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也换掉了,最后出现了开机偶尔会掉电的情况,补上那个470电容  还有NEC大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跟哥一样喜欢报价230元.

网友:
~你的猫头鹰是得了 naogeng了吗?吓我。。。

网友A:
楼主的电流表竟然是五位的数显,土豪级专用啊,技术过的硬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流表竟然是五位的数显,土豪级专用啊,技术过的硬到啊。。。。

新买的,不得不说,超级好用.....

网友:
思路很明确啊,看了两遍  巩固了一下自己的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这帖子写得还可以

网友B:
你的话太多了 需要简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话太多了 需要简洁明了

这世界到处都是垃圾信息,自己不过滤还等着别人给你过滤?

网友:
看了楼主的杰作,才知道理论很重要,我要好好学习理论了

网友C: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上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上管击穿了

毕竟是在烧鸡,摸到的是NEC发烫,反正发烫的先拆了呗,

网友:
这个没修几年没这个本事啊

网友D:
95831新换的都是坏的,那要买就要多买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831新换的都是坏的,那要买就要多买几个了。

我觉得料板的比较好点  买的那些坏的实在太多,还老误导人

网友E:
不得不提醒一下,烧鸡大法不是随便用,楼主应该各大电感测一下,跑了不少弯路哦·····不是说楼主技术不行,只是觉得小心点好,万一烧了CPU就得哭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提醒一下,烧鸡大法不是随便用,楼主应该各大电感测一下,跑了不少弯路哦·····不是说楼主技术不 ...

说的是,不过已经大短了,自然就直接烧鸡了,还有 内存和U都是拆了  要是没拆 18V那下以下就烧完了。

网友F:
楼主好烧机大法!!能否总结一下烧机大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烧机大法!!能否总结一下烧机大法????

只要用的恰当就好了,乱用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看的头晕,涨点姿势

网友:
用烧鸡大法要慎重呀

网友H:
烧鸡法是很好用,但要量一下电感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有短路最好把电感一端翘起来再烧鸡把,这样才比较保险,免得烧鸡把负载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鸡法是很好用,但要量一下电感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有短路最好把电感一端翘起来再烧鸡把,这样才比较保险, ...

负载是必须要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用的恰当就好了,乱用会扩大故障的

请楼主讲下怎样用才是恰当好!!!

网友I:
你这块也短路太严重了吧。。。 这么多短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这块也短路太严重了吧。。。 这么多短路的。。

技术不精,绕了弯子了

网友J:
此机应该是先是隔离保护管坏,导致cpu供电管烧坏,进而烧坏cpu上管,至于那个PR4239电阻, 我个人觉得坏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也是腐蚀虚焊,一般1m 的电阻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精,绕了弯子了

现在绕过弯子,以后就少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此机应该是先是隔离保护管坏,导致cpu供电管烧坏,进而烧坏cpu上管,至于那个PR4239电阻, 我个人觉得坏的 ...

正确,只不过PR4239米有坏,95831需要拆掉此电阻才可以在没有U的情况下出U电压,如果我不拆电阻直接上U上点 现在U已经烧了就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弯路,但是对菜鸟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K:
我这台是进PE和系统CPU电压就掉了 用的也是这种95831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台是进PE和系统CPU电压就掉了 用的也是这种95831

上下管不合适了吧。

网友:
写得不错,易懂

网友L:
这哥够耐心  我是没耐心分析那么多了  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哥够耐心  我是没耐心分析那么多了  加焊不行就换

乐趣自在其中

网友M:
有点没有看懂     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点没有看懂     我再看看

穿了上官,所以一路烧下去了

网友N:
我有台G430也是95831 掉CPU供电  换了不掉了没管1天就返回来了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有台G430也是95831 掉CPU供电  换了不掉了没管1天就返回来了 求解

铁皮的管子的吧= =

网友O:
丫的,CPU上管短了 CPIU居然是好的

网友:
打短路我一般的会两公共点阻值 是0的话一般电容坏的多几个欧姆的话我一般会考虑cpu或者gpu供电上管,拆掉cpu量公共点阻值很容易判断是不是cpu供电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丫的,CPU上管短了 CPIU居然是好的

我也很纳闷。。。18V上去居然都没烧  估计是保护了

网友:
楼主的那块表真心的不错,多少钱

网友P:
cpu电压那高你直接上U?不怕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cpu电压那高你直接上U?不怕烧坏吗

没有上U呀,去了24脚电阻可以不上U出电压的

网友(2014-07-08):
95831确实挺难搞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不好弄 不出cpu电压

网友Q:
cpu24脚的电阻一定要装么  我看别人有说可以不装的  楼主大神 麻烦解释下 我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Q:
cpu24脚的电阻一定要装么  我看别人有说可以不装的  楼主大神 麻烦解释下 我小白

因为我测的时候不装的 话 比较高会烧U  但是如果直接上U可能也不会烧,U会自己识别电压的吧。。。

网友R(2014-08-11):
把95831的PDF手册发一份吧,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楼主的电源不错,下次换也换个5位电流的

网友S:
什么叫串行VID  还有并行VI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什么叫串行VID  还有并行VID吗

串行是CLK和DATA组成的VID线,并行是6-8根线组成的高低高组合。

网友:
楼主的电流表竟然是五位的数显,土豪级专用啊,技术过的硬到啊

网友:
我是混分来的

提拉米苏102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大短的U危也

网友:
引用 网友R:
把95831的PDF手册发一份吧,英文的看不懂

饼哥的95831的帖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