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i3 有人修过吗

楼主(2014-06-08):
电流跑到0.8就定住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刷过BIOS
同意楼主:
5.0
lsyyran
同意楼主:
内存没过啊,内存电压测了吗?正常码?

网友A:
查下CPU复位没
L蓝信
这板我图纸和点位图都有,元件容易找,CPU复位1.06,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复位没
这板我图纸和点位图都有,元件容易找,CPU复位1.06,

网友:
集显? 换CPU试过么。 不是的话。就要查南桥读取BIOS 和外设情况了。

网友:
修了一个,是BIOS问题,是放电就好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