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3内存vtt0.9v异常

楼主(2014-06-08):
新手求教
三星r423,板号suzhou-d
电流上到1.4,没跳变。测了一下发现内存上面的排阻只有0.25v左右的电压。

插不插内存,P0.9v_aux正常,对地有180欧,所有电阻实测70欧左右(全是单个小电阻,不是排阻),没有安装内存,取下电阻r601,测r601以及与之对应的内存插槽脚位之间电阻0欧,对地阻值无穷大。 这些测出来都算正常吧?
  但是这十多个电阻后面只有0.25v,怀疑是产生0.9v的芯片供电不足,或者电容有漏电!u8工作条件均正常,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现在准备去找料板换u8,如果不行,换电容那就痛苦了。

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
感谢!!!

网友:
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A:
是不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北桥问题啊

确实是北桥的问题。 北桥热风枪吹了一下,能开机了。内存排阻处电压波形都正常了。vtt 电压p0.9v_aux去向有两处,一处到这些电阻,另一处直接到cpu。p0.9v_aux通过电阻后取名mem1_ama/bma,也是分两路,一路去内存插槽,一路去cpu。 应该是mem1_ama/bma进入cpu后,北桥有虚焊,导致一些电压异常!

感谢!!!!

网友:
竟然是北桥

网友:
PM45的北桥是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