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键盘失灵

楼主(2014-06-08):
华硕Z99D键盘失灵
接到一台华硕Z99D开机过了XP滚动条蓝屏重启,那就做系统吧。谁知键盘失灵,只能按F2BIOS。然后又不能用了。以为键盘坏了,换个键盘还是一样。在论坛上搜了一下,有一台Z99D和这个情况一样,他刷了BIOS,做了南桥等,最终也没搞好。说是做了个系统,进系统之后键盘就好用了。于是我就在别的机器上GHOST一下系统,准备做个系统试试。进入系统之后,键盘果然好了。准确说过了XP滚动条以后就可以用了。包括安装系统过程中也可以用。但为何开始键盘不能用呢,求解?

网友(点评):
看了次贴以后直接报机子主板坏了,换键盘,修主板,(再忽悠装个系统)。是不是有点坏啊?

网友:
这个情况没注意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Z99这种问题

网友:
Z99D这种老机器现在修的都是显卡问题,别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A:
是系统没装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没装好吧

没装系统之前键盘都不能用,比如进了bios什么也操作不了

网友:
这机器还有在修的啊

网友:
也有碰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仔细看看小问题

网友:
真是啥鬼故障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