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4-06-08):
  插上电源有机电压,触发后诊断卡上的灯全亮了一下,同时CPU风扇也转了一下。然后就全停下了。这是不是主板断路了?应该查哪里?

网友A:
拔掉12V看看   一般都是CPU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你想说的是短路吧? 短路保护了? 这种现象其故障可大可小,先量量各位分对地阻值。

网友:
先拔掉12V看是否还有上电保护,如果没有上电保护,应该是CPU供电问题。如果还有上电保护,用镊子强行上电,看看哪个芯片发热厉害。再进行逐一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12V看看   一般都是CPU供电部分问题

这个板子很老,没有12V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很老,没有12V单独供电。

我测了一下,CPU供电的上下管,DS是相通的在待机时,这正常吗?

网友:
拔掉12V电压,你看还这样不了?如果不掉电了就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你测DS通,你拆下来测看还DS还通不通了。

网友:
最近修到很多8802A的芯片和驱动芯片,都很难搞定。。。

网友:
什么主板,不行一路一路断开修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多点。。

网友:
查短路,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