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HKC 显示器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4-06-08):
型号:忘记了 反正是19宽屏的      故障:通电不显示
     未拆机时,猜测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与是拆机没有发现电容鼓包(一般的HKC显示器电容爱鼓包,高压包爱坏,高压mos管爱坏)发现高压包附近的一个高压电容变得巨胖无比,平时我们看到的高压电容都是很瘦小的,于是更换一个,在试机发现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与是我就装起来了 ,装起来发现上面一个灯管明显有点暗 心想 NND又没捡到便宜,果不其然 拷机半个小时候后发现开机黑屏了,与是我直接换了2个灯管(一共2个)在测试发现2个小时候后,又出现了一次开机黑屏,指示灯亮,这次我想骂人了,呵呵,与是我又一次拆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换的高压电容怎么又变胖了,与是这次我连高压包一块换了,在拷机4个小时 没问题.....修复完毕,HKC真垃圾.......

让你们看看高压电容变胖了

修复后的照片

由于手机像素太垃圾了,我就不一一上传了。。。

                                                                                2014.6.8

网友:
忘了说一句了,不要喷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还没碰到坏的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还看到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卖的杂牌显示器都是惠科产的,怪问题多的不得了

杂牌显示器问题是 挺多的。。。

网友A:
........这种电容还没碰到坏的呢

网友C:
几千v的耐压,高压包不良能使高压电容短时间能变胖损坏,这种现象还真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D:
楼主更换配件用观察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千v的耐压,高压包不良能使高压电容短时间能变胖损坏,这种现象还真是第一次看见。

在杂牌显示器中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更换配件用观察法

1.看 2.摸 3.替换

网友E:
运气不好,我一般就换这电容问题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气不好,我一般就换这电容问题决。

hkc 平时都是高压部分 或者电容出问题 算是运气不好吧

网友F:
是你那个电容质量不行吧。。  刚换不久又肥起来了。。  楼主今天发不了贴了。。看来你很休闲哦。。。

网友F:
你还不再努力点发下贴,要不然又给我超上来哦。。  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你那个电容质量不行吧。。  刚换不久又肥起来了。。  楼主今天发不了贴了。。看来你很休闲哦。。。

我是从料板上拆的  不应该那么快就胖起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不再努力点发下贴,要不然又给我超上来哦。。  呵呵。。。

呵呵 最近 天天闲的蛋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是从料板上拆的  不应该那么快就胖起来了吧

也不出其,料板的都有可能是准备坏的了。。    还依为你是换全新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不出其,料板的都有可能是准备坏的了。。    还依为你是换全新的呢

我还是在一样的料板上拆下来的 后来从螺丝盒子里 拿出来一个 连高压包 一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在一样的料板上拆下来的 后来从螺丝盒子里 拿出来一个 连高压包 一块换了

不过HKC的显示器比较平点。。 质量可能没有这么好吧。。。

网友H:
HKC的显示器很垃圾吗

网友(点评):
便宜没有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HKC的显示器很垃圾吗

卖的一般都很便宜,所以做工也很次

网友I:
修这些东西,料板多就是好啊。维修的时候好多时候都有怀疑、替换的思维。如果没有相同的高压包,初级次级比例不对,脚位不对,因为“怀疑”它坏了,想继续就要定一个,靠近电子市场还好些,离得远的还要订购。费时费力,买回来的东东还不一定就是好的……       问题是修这些给客户也报不了多少钱,挺纠结的!!   萌主你经验丰富,有空写写这方面的经验,向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这些东西,料板多就是好啊。维修的时候好多时候都有怀疑、替换的思维。如果没有相同的高压包,初级次级比 ...

我见过别人改过高压包   不过我不会改  实在找不到高压包 就改个高压板 去球

网友J:
原来高压电容还可以损坏啊!我以为只有电解电容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来高压电容还可以损坏啊!我以为只有电解电容坏呢!!!

估计是元件都 有坏的时候

网友K:
这样坏的很多吗?那怎么市面上还卖得很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坏的很多吗?那怎么市面上还卖得很火呢!

便宜的东西 肯定有人喜欢

网友:
HKC这种电容都坏,少修到过。。

网友:
杂牌显示器问题是 挺多的。

网友L:
可以说一下高压包是怎么代换的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说一下高压包是怎么代换的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懂

看引脚定义  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M:
你算运气好了,可以修好电源板,我修一般直接换板的,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算运气好了,可以修好电源板,我修一般直接换板的,你牛

今天修一个lg 17寸的显示器 电源板  修好关机在开又不行了 来回好几次 直接改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了  折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