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1942s 5V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4-06-08):
LG 1942s 5V带不动负载,空载时,5V为4.7-4.9V跳变。。。。。带上驱动板5V变为3.2-4.5V左右跳变,时好时坏,好有时能点2天都正常,有时就不行,随便换一个元件,故障就没了,就要点一阵,才会出现问题,坛子里的兄弟建意,换5V滤波,光藕,431,300V滤波,启动电容,都换过,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困扰我。。。驱动板那边已经测试了,没问题。。。。。求大师们指点。。。。。另22V始终都正常,

网友:
附图纸,求解。。。。。

LG1942

网友:
???????????可以吗???原理请说说。。。。

网友A:
将5V滤波电容两端接一个270欧到400欧电阻,故障即可排除,能行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5V滤波电容两端接一个270欧到400欧电阻,故障即可排除,能行吗???可以吗??

可以试下。确实有这样维修的

网友:
不行就换个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