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 已修好

楼主(2014-06-08):
今天来一联想G470  上电0.33A一看就知道没CPU供电 换了CPU还是一样的,没修过的。看图纸 供电芯片是95831 7脚 VR_ON 3.3 10 脚 1.05V 22脚 5V 23 脚 19V7 30 31 都是5V 25 36 4.7V  电压都有了为什么没CPU供电了? 直接把CPU供电换了  上电还是一样的! 有好多人都说把24脚电阻拆了CPU有供电。 拆了还真的有了。。。再接下来就搞死人了 刷BIOS 换南桥 还是一样的 修的我都想哭了。 想了半天想啊想不对啊,供电都有能搞的都搞了。最后都想放弃了,再换个CPU看看吧。 再上电*脏话*亮机。。。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给大家分享答案: CPU供电芯片 和CPU       加加分哦

网友:
是啊  一般修笔计本都很少怀拟CPU有问题  有时候就是这样越简单的反而被我们搞得越复杂。。。

网友:
遇到好几台了  烧CPU

网友A:
电压都出来正常了,看电流跳变不正常的话就应该先换个CPU的,呵呵

网友:
简单的没想到啊…………。

网友:
搞复杂化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又是一个坑爹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出来正常了,看电流跳变不正常的话就应该先换个CPU的,呵呵

我先换CPU的 换还是一样的 再换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把CPU烧了

网友:
g470  不出u供电 好多机器  一般都是u坏 958321坏 南桥坏

网友:
CPU 坏的少呀  不过还是要留意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也有可能南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南桥也坏了

南桥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G470这机子要是没CPU供电的话 就要先考虑CPU是不是好的  而且这机子感觉U很容易坏!

网友:
联想有几款机子的CPU的确容易坏的,修的时候要多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南桥也坏了

以后遇到类似的还真要留意一下,前提是多准备点配件

网友:
现在的cpu确实很容易坏啊,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联想G470的机器问题真多啊!

网友:
LENOVO-的这种机器很多CPU供电短路的 都容易烧CPU !

网友:
昨天修一台华硕的本子,跟你的情况差不多。跑0.6 不亮机风扇 转 停 转 。查了待机什么的都正常最后发现是客户自己犯贱把CPU卡位的螺丝没有锁死,最后锁到位正常亮机了。叫他给我买了包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