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按触摸开关就慢慢的熄

楼主(2014-06-08):
今借到一个在淘宝买的hkc21.5的显示器,,拿来故障是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按其他的键可以亮但不到3秒就慢慢的熄灭,拆开时个一体板,电源和驱动板做在一起的,,背光不亮,屏也不亮,,主要是背光的开启脚不正常,把相连的3脚管取下,开启脚正常背光亮,但屏还是白的,屏没工作,其他的故障一样,屏供电的脚电压没有,接个5v还是一样,,修的朋友指导下,,,这板好像没图,,不知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驱动板上供电都正常吗?补焊主芯片或找找mcu程序刷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