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苹果一体机,有点晕有点傻,但是修好了~

楼主(2014-06-08):
机器型号:看不到
机器配置:E83152G内存,集显
屏幕型号:LM201WE3,LG20.1的高分屏,最佳分辨率1680*1050
故障现象:白屏
维修:首先是拆机!从外观是看不到螺丝的,前下部只有一颗螺丝,那是内存的盖子。
   迅速百度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必须用吸盘才能拆下,屏幕前边的玻璃背后是有粘了一圈的铁边,框的四周好多磁铁,很紧密;
   有了吸盘就好拆了,拆开后,起掉一圈的螺丝,下了铝边框,看到了固定屏的螺丝,拆下后发现,里面好脏啊,到处是黑灰,尤其是两个风扇,更是脏的可以。
   下一步是吹灰,橡皮清理屏线接口,因为这个屏是内屏,还有个外玻璃,所以一定不要用手擦,为了干净就在屏的中间位置盖了一张广告纸(这是必需的),然后插上屏开机,怎么还是白屏啊~
   马上再拆掉屏,用通用板试试屏,首先测屏板的保险没断,加电测屏板上的DC-DC变换,有大约12V的电压,测到这个电压还是白屏,那不就完了啊,十有八九屏坏了。
   用通用板试屏,跳线AD通电开机,屏幕全是竖条,没法试,那俺就反着试!找了个三星20的屏,上去机器根本就不亮,又上了个22的显示器的屏(这个屏的分辨率1680*1050的)插好还是不亮,真的是屏坏了???询问商家这个屏的价格,一报型号,商家直接说是苹果专用的,带运费回来都600元了。
   先装上机器准备报价发货,装上原屏,开机还是白屏,心想还好没有捅出来其他的问题,这时店员突然说,你看看白屏的中间有个小小白苹果,哈哈,机器竟然修复了!!!
   返回去想,估计当时擦屏线的时候机器就好了,由于盖着广告纸呢,始终看不到中间的白苹果,通电一看白屏也不久插电,根本进不了桌面!    不仔细的我走了一圈的弯路,哈哈~~

这个机器的板子其实和笔记本是一样的,内存也一样,本来想发到笔记本呢,但不敢发怕删了扣分,版主发到这里还合适吧

网友A:
真有你的,修好了还继续折腾着。。。幸好没折腾出问题,不象我,修理别人的热带鱼缸,加热器爆了,人家的热带鱼全给电死了。。。

网友(点评):
莫非是想着鱼汤?

网友:
大神厉害啊,我都想找个苹果练练手啊 ,

网友:
合适不合适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长见识了

网友:
收多少毛爷爷啊,这苹果一体机,狠狠的宰

网友B:
我都想找个苹果练练手啊 ,

网友:
修这种机价格一定很给力,都是四位数的吧

网友:
修好了就行啊,别乱鼓捣了

网友:
苹果的什么东西都要用吸盘拆,真脑残,指望一辈子都不拆了,灰都难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你的,修好了还继续折腾着。。。幸好没折腾出问题,不象我,修理别人的热带鱼缸,加热器爆了, ...

你真行,还会修鱼缸啊

以前没修过,乱捣鼓来着。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的。。见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你的,修好了还继续折腾着。。。幸好没折腾出问题,不象我,修理别人的热带鱼缸,加热器爆了, ...

哥,你太牛了。把热带鱼给人烧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苹果一体机  今天也买个吸盘回来玩玩

备一对吸盘吧,有备无患,来了机器就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一对吸盘吧,有备无患,来了机器就能干,

立马淘宝去看看

网友:
一体机本来就笔记本差不多,可惜我也没修过啊

网友(2014-07-24):
是电死的,不是烧死的,漏电打死,直接秒,没有痛苦。

网友(2014-06-09):
修苹果收费不错

网友:
苹果的东西都TM脑残 难道质量就这么有自信 刀枪不入啊

网友D:
楼主这吸盘 是淘宝上买的吗 还有吸住了的话 怎么拿掉啊  吸在屏幕上 拿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你的,修好了还继续折腾着。。。幸好没折腾出问题,不象我,修理别人的热带鱼缸,加热器爆了, ...

那么倒霉。、。最后人怎么说的

网友(点评):
人家庆幸我没被电死,不然官司就大了,最后我给买了个加热器,鱼嘛人家没让我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想找个苹果练练手啊 ,

不怕练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吸盘 是淘宝上买的吗 还有吸住了的话 怎么拿掉啊  吸在屏幕上 拿不下来了

可以拿下的,你有了机器试试就知道了,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拿下的,你有了机器试试就知道了,好用

没遇到过苹果一体机  今天也买个吸盘回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