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高温

楼主(2014-06-08):
用鲁大师显卡温度54,压一下温度88,有没有好办法解决,求解

网友(点评):
百分之百确定散热铜管坏了

网友:
在gpu上加散热片行不行?

网友:
E40通病呀    换散热器

网友:
换散热器吧   这个机器坏的很多

网友:
在不换散热器的情况下,那你就改一下电压吧

网友:
这机器我换了N多的散热模组了,直接换吧!

网友:
70换一个风扇吧···

网友:
做散热啊 换散热片 垫铜片

网友:
是啊,这是通病啊,换散热铜管

网友:
把机子后盖打开 用手摸散热铜管 感觉下热量有没有传导到风扇那! 若是有的话 就I看下是不是散热没做好 若是无的话  恭喜你换散热铜管!

网友:
散热器没有问题的话就加铜片 改风扇狂转,就在背面有个8脚IC控制风扇的

网友:
换散热器一般能搞定

网友:
清灰,加硅脂,不行换全套散热器了..........这是E40通病...........

网友:
通病!换散热铜管

网友:
换散热器E40爱坏

网友:
e40都这样换散热器

网友:
这个机器  散热片 要换
这个铜管坏的很多

网友:
e40果断换散热器

网友:
铜管坏的很多啊

网友:
散热片坏了 通病啊

网友:
风扇 长转 看你的导热管是不是导热的前提下

网友:
遇到一个奇葩的事情 铜管测试是好的 不定时掉电 最后还是换铜管好的

网友:
你看电影试试。别压。显卡是有胶垫吧?不是直接接触散热架的。

网友:
换散热器 定期清洁下应该会好点。。

网友:
这个 机器不是铜管坏的很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