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 12V电压偏低

楼主(2014-06-08):
长城atx350p 唯独12V电压偏低,原先是 300v 电容爆浆 换了后发现 均衡电压阻值变化,  开关管击穿 ,全换完后,启动
各个电压测量如下

橙色3.3V
红色5.3-5.5v
紫色5V
绿色3.6v
蓝色9.8v
黄色10.6 v

没有鼓包电容完好.     300V 电容测得 275V   一只135  一只136

怎么查? 主要是12V 偏低了

补充内容 (2014-6-9 23:50):
果然是空载的原因, 加了个光驱后 黄色线 有11.8V 了    受教了..多谢大家!

网友:
220v供电多少v
加负载看看,一个光驱就可

网友A:
空载的原因吧。取样一般是5V,负载太小,所以12V会偏低。

网友:
均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带一负载试再测量+12V电压为多少。

网友:
可能是12V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原因吧。取样一般是5V,负载太小,所以12V会偏低。

果然是空载的原因, 加了个光驱后 黄色线 有11.8V 了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