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R板号F5R 2.3不开机

楼主(2014-06-08):
本人新手,最近接一华硕X50R本本,上电跳变到0.9不上开机,无显示。刚开始怀疑北桥虚焊,风枪加热南桥北桥还是一样,后又上BGA,分别压北桥南桥。还是不行,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插拔内存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拔内存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这个先前都试过了

网友(点评):
没变化就查内存这块!

网友B:
先把CPU和内存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PU和内存换了试试!

跳电到0.4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