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机器时间不保存

楼主(2014-06-08):
小电池3.3V,线路没问题,换南桥不行,后进BIOS恢复默认解决了。

换南桥?????

网友:
锐杰电脑3 -1 找个合适的理由啊?BIOS里面没有关于哪个选.

网友:
asus什么机型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这样,老忘记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意思是BIOS问题哦,

网友:
我以为是换南桥搞定的,原来竟然是恢复出厂设置ok

网友:
这种应该换之前就应该恢复一下吧

网友:
放放电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网友:
额 居然干桥了 费好大劲啊

网友:
这么会恢复默认设置就OK了?不太可能,你一定是在吹牛了

网友:
我觉得是骗分的·······

网友:
我一般是1,bios,2,查线路,3,吹南桥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直接干桥啦????

网友:
楼主是和无难后易啊。直接就杀南桥啊。威武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分享的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真会走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