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6无显示0b代码

楼主(2014-06-08):
     V星G41M-P26接诊断卡通电,跑过CPU,过内存,然后就停止在0B,先在论坛看了贴子,说是BIOS,刷过了,上电可以显示,然后装好接上键盘鼠标,在开机又没有显示了,于是又拆卸板子,又刷了一次,然后裸点,可以点亮,然后装好,在不接鼠标键盘的情况下,点板子,可以点亮,于是纳闷会不是键盘鼠标接口有问题,于是测了键盘鼠标接口,发现供电电压1.8V,明细不正常,于是找了图纸来看看,发现供电是由U9提供
如下图

测量U9的USBEN ,USBOUT不正常,于是直接换掉U9,然后通电,测U9输出正常,装好点机可以正常点亮,

坏件

U9

网友:
思路清晰 没走弯路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啊说明你基本功挺扎实啊

网友:
楼主图纸这么好找啊

网友A:
其实V星通病来  S3  S11  S12 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V星USB控件IC又是坏。。。

网友:
我前几天也摘掉了一个啊,,不行啊,,,换了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跑C7  亮机USB全部不能用。。。键盘鼠标也不能用。。。

网友:
有时能跑有时不跑也可能是这个坏,碰到过一例

网友:
我以前都是直接飞5v 根本就没有查供电来源

网友(2014-07-14):
这个是不是算供电不正常

网友:
测量U9的USBEN ,USBOUT不正常,于是直接换掉U9,然后通电,测U9输出正常,装好点机可以正常点亮,
usben 不正常 直接干 快捷 了当  呵呵呵 不需要查 en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要这样的维修方法。

网友:
必须向楼主学习经验 呀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V星通病来  S3  S11  S12 都比较容易坏

一直在换板了现在   受不了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换板了现在   受不了自己了

你没修过V星的板子么

网友:
LZ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这现象我遇的比较多

网友:
从出现的问题入手,思路清晰啊

网友:
厉害啊 我遇到都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这个小东东很容易坏。

网友(2015-09-19):
本人也遇到一次同类型主板,怀疑BIOS,没有机器刷BOIS,最终放弃

网友:
实际上是因为USB供电芯片U9损坏,导致输出电压低,从而影响到USB_OC#不正常。

网友:
电脑主板USB常用 查手机查什么东西的 经常出问题 联想主板U22也喜欢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en不正常 具体怎么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