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8,奇怪的问题。第二次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08):
故障:接火牛,第一次开机很正常,重启也正常;如果没拔电源直接按开关,那电流会很快上到2A左右,中间有跳变,然后直接回到0.4A,这过程有是能看到LOGO,接着就黑屏了,有时LOGO都没看到。但是如果拿掉电源重新开机又正常,能进入系统就不会掉电了。听说三星R系列的南桥背电容有通病。但不知道拆哪个

网友:
原来的大电容已经,换了6个330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后面的电容腐蚀发绿了,这机器除了电容问题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大家能不能说说,拆哪个

网友:
建议都换保险

网友:
这个板上没标出来,怎么替换

网友:
保险保险呀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用电池可以,但接适配器就有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先用隔离保护电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