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会儿了就灭,然后就自己亮起来..跟灯管有关系吗?

楼主(2014-06-08):
是那种杂牌显示器,驱动板是集成在屏电路上面的,一开始故朔日是白屏,然后我发现电源板上的电容爆了一个,换了,之后好了,显示OK.但发现它用一会儿就灭了,测灯管,一根一根点,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果断改高压,好了..但用了半小时之后又开始灭立马又亮起来了,过个五分钟又灭又亮..但指示灯一直不灭的,我想是不是灯管问题..求助一下??

网友:
测灯管的时候注意看电流,有些灯管它亮了但是电流不对也是不行的····

网友:
灯管有一根又问题都不行

网友:
自己会亮绝对不是灯管的事儿!

网友:
它有自己跳菜单的时候吗?你把按键板拔下来再点看看还那样吗!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补焊一下,会不会好呢?试试呗!

网友:
在换一块高压板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程序错乱导致这种问题,但建议你先把按键换掉  因为按键漏电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按了按键.也换了高压板..还是一样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开启信号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也不排除

网友:
我有个AOC的也是这个情况 至今还没修好呢,郁闷啊,我那个驱动板也不能换,我的是双屏线的,我的拔了电源都不行,测驱动板也不行,改了高压板还是不行,整的我一点脾气没有

网友:
灯管有问题也会这样呀

网友:
外接灯管挂着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没有测灯器吗?测一下看看啊

网友:
你这个现象,在灭掉得时候测量一下电源板电压然后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来定位故障,到底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如果是驱动板,测量驱动板各大电压,如果正常,可以考虑刷mcu程序或者加焊主控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