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转载: 教你如何正确写三星SA系列显示器,避免因程序写错烧毁灯条。

楼主(2014-06-08):
当我提到写错程序会烧灯条时。相信99%的同行都会说你在胡说八道,程序写错的了怎么可能会烧灯条?

下面向大家解释下写错程序烧灯条的原因:

三星在一个系列显示器中使用的驱动板是相同的。为了适应不同的屏只能通过调整程序来适应不同的屏。这里包括屏参和LED背光工作电压与电流。这个LED工作电压和电流的不同就是烧灯条的元凶。

下面我们用事实来证明一下为什么会烧灯条(LED工作电流过大)。

这台S22A300客户说接信号黑屏(通病了,写程序OK)。我们先把这台显示器拆开:

注意驱动板芯片上的贴纸(m-A322B0GLA),这个很重要。它直接说明了这台显示器的配置情况(很像笔记本电脑的小号)

首先我们写入m-A322B0GAA这种配置的程序,注意这个程序是错误的。

写好后显示器的工作电流

下面是显示器验证信息(进入方法:亮度和对比度都调至0,然后按切换键(自动调整左边那个)5秒)

接下来我们写入m-A322B0GLA这种配置的程序,请注意这次写入的是正确的程序,程序名与芯片贴纸上的完全相同。

在看看电流情况。。。

显示器验证信息

如果你看到这里还不信请您有机会自己试一试。写错程序后用几天你就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请注意你按驱动板芯片上贴纸去写程序100%不会错。

如果你不喜欢拆机那只有用电流去判断写入的程序是否正确。(电流法不是100%证明你写入的程序是对的,但绝对不会烧灯条)

希望大家在备份程序时,说出来机器型号,屏型号,主控贴纸型号 切记 主控贴纸型号一定要搞清楚。。。。

LED 想要修好不容易

网友A:
这事儿还真不知道呢!以前真写错过程序,上电一看不显或花屏就马上拔电了!好在没插电太久!

网友:
码字幸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事儿还真不知道呢!以前真写错过程序,上电一看不显或花屏就马上拔电了!好在没插电太久!

我也是刚知道这个情报 ,就告诉大家了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都是按机型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句老实话,照你这么刷程序,一天的时间都不够,通常我都是刷程序前,先读出,然后找准机型,直接刷

这样的话容易烧led灯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容易烧led灯条啊

好吧  我干不过你 等其他人发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线,程序与灯条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吧  我干不过你  等其他人发现吧

网友:
先搞清楚。LED灯条的电压电流是怎么工作的。

LED背光板上能不能调节LED灯条的电流。

也就是ON和DIM(ADJ)能不能调节LED电流?

我想肯定不能调节。 LED灯条二次升压的电压是固定的。能改变的也就是限流电阻?

开机时钟复位,应该是AOC售后的吧,发的资料都要255的要求。还不如不发

网友:
编程器刷不行吗?

网友:
你的就是有点繁琐,不然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电流确实有不同,那是不同版本程序的默认亮度造成的,,

网友:
不加精华没天理啊

网友:
可惜我是转载的

网友(点评):
呵呵,转载的也很不错呀。

网友:
这帖子看着眼熟

网友:
标题 注明 转载

网友:
说实在,我也不相信亮度变化。也达到一倍多的电流出来,这里有可能作假。

想想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卖程序的。当然希望程序卖的越多越好。而不是卖一个型号的通用程序。

网友:
三星 SA系列 显示器 我写了好多 真的没发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比如:据我个人观察 三星s22a330 显示器用两种液晶屏 奇美和三星的,也就有2种程序,我烧录错了程序 显示器就没反映了换相应的程序,显示器就正常了。没发生过楼主所说的事情!

网友D:
三星通病刷程序好的 有试过 几天后回来LED灯坏掉的 楼主说的也许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通病刷程序好的 有试过 几天后回来LED灯坏掉的 楼主说的也许是真的

下次刷完程序 记得看看电流 电流太大 肯定不正常

网友E:
维修过多台SA系列的机从来没有刷过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过多台SA系列的机从来没有刷过程序!!!!

不会吧 我基本都是刷程序 还有个别是屏坏 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F:
我刷了很多三星的机器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我都是用三星的软件在线刷的缘故吧,我对面有个XX用编程器刷过一台,刷完灯条部位特别烫客户都不敢用了,估计是程序刷错导致送出的信号不对使电流过高灯条发热量大增。最后让客户花高价换了整块驱动板,太坑爹了,没有金刚钻还想揽瓷器活,把成本都转嫁给客户,鄙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刷了很多三星的机器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我都是用三星的软件在线刷的缘故吧,我对面有个XX用编程器 ...

在线刷 确实不错的方法

网友G:
我碰见过一个  换板子的  烧灯条   不知道是不是  mcu的问题  一般 我都是写完程序后 把 亮度 对比度调到50% 一般 写完程序  亮度 都是100% 不知道  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普通的 led恒流板 都是 升压芯片 设定的电流吧  不知道三星的怎么弄的 我感觉  一个厂家的屏的led 条 不会 用那么多种不同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碰见过一个  换板子的  烧灯条   不知道是不是  mcu的问题  一般 我都是写完程序后 把 亮度 对比度调到50 ...

只有厂家才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网友(2016-05-16):
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下载个软件不行吗 在笔记本上

网友:
楼主耐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