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吹热下待机芯片就OK 。换了还是一样,寻求帮助

楼主(2014-06-08):
DELL 1427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吹热下待机芯片就OK 。换了还是一样,寻求帮助

网友:
可能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是其他还有虚焊的

网友:
待机芯片有好几个个啊

网友:
用风枪加热 可以触发  那么你就测测待机周围的元件 而且还要看看待机芯片背面那块区域的元件  有时候你加热的是板子正面 但其实有可能是背面某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把附近或者背面的电容电阻排除下

网友:
找到问题了。升压二极管坏了。 换到他就OK了。
谢谢上面的指点。

网友:
先换了排除下

网友:
检查待机芯片的旁元件

网友:
芯片外围电路修一下哦

网友:
待机芯片周围的  电容电阻  二极管都有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