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掉电分析

楼主(2014-06-08):
列题1:cpu电容鼓包时,cpu电容发烫,然后后还掉电,是不是,当电容鼓包后有一定阻抗,(相当于一个电阻与地连接)因此cpu核心电压一路共给cpu,一路给鼓包的电容,这样总电流就增大,鼓包电容发烫,cpu发烫,就掉电,
列题2:北桥芯片发烫,技嘉g41双桥,北桥温度高板子橙色看着很新,开一会机器北桥温度高,就掉电,cpu换过,压力测试cpu温度50左右,手摸桥温度烧手,怀疑是不是电容失效,引起,
列题1看我分析的对不,电容换过后就没再出现过问题;列题2确定就是桥温度高老掉电,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看是不是有电压偏高了

网友:
应该是CPU的芯片,引脚里面的那个电压,可能高,要不就是电压低

网友A:
电容鼓包了,波形杂波  很多不跑马的,或者直接死机  掉电,,,今天修了一台死机在LOGO  换CPU旁边的5个电容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包了,波形杂波  很多不跑马的,或者直接死机  掉电,,,今天修了一台死机在LOGO  换CPU旁边的5个电 ...

那应该不是温度引起掉电,那cpu旁边的电容怎么会发热?列题2怎么看,当北桥供电带内容失效,会不会引起掉电,还是死机,是不是只有cpu温度过高才毁掉点,还有欠压才掉电,北桥温度高是不会掉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