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reat wall显示器一闪就灭

楼主(2014-06-08):
刚插电显示无信号输入 然后黑屏 插上VGA线无反应 指示灯闪 拆开之后看到有一电容鼓包 更之后测量电源部分12V 5V正常 主控板也有5V  量了一下屏供电 屏线那里三根连着的那里没5V 是不是主控板坏掉了?   主控板哪个部分有问题 没量过主控板 不知道怎么跑线路啊

网友:
刚插电源 有无信号输入

网友A:
然后就灭了 指示灯闪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192-1-1.html  看看是不是跟我的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192-1-1.html  看看是不是跟我的一样故障

无信号只是一闪就灭 不是一直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显示无信号了,基本上说明屏是好的,驱动板有问题

我想着也是,到朋友这啥东西没有 不敢确定 所以问问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换个高压板试试, 最好把电容全部换掉,这个应该跟驱动板无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灭了 指示灯闪

显示器型号是什么?驱动板主芯片是什么?版号?告诉我们!
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正常的话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D:
先查查电源吧,,,

网友E:
开机后量下供电稳定不,稳定的话就重点放在驱动板上

网友F:
这显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能停留2~3秒吗?插上VGA马上灯就闪吗?能开关吗?接信号时量过12V 5V电压吗?拔掉信号灯正常吗?还会显示无信号吗?说详细点,好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查电源吧,,,

电源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后量下供电稳定不,稳定的话就重点放在驱动板上

稳定 就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显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能停留2~3秒吗?插上VGA马上灯就闪吗?能开关吗?接信号时量过12V 5V电压吗?拔掉信 ...

一秒把  插上VGA线和不插没区别 开关可以 12V 5v正常  拔掉信号和插上都一样 不显示无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秒把  插上VGA线和不插没区别 开关可以 12V 5v正常  拔掉信号和插上都一样 不显示无信号

有编程器吗?把显示器型号说说!驱动板版号主芯片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编程器吗?把显示器型号说说!驱动板版号主芯片是什么?

刚到朋友这 他这啥都没有 所以我才想确定一下故障 看看买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到朋友这 他这啥都没有 所以我才想确定一下故障 看看买什么东西

驱动板版号?

网友:
先测一次屏是不是好的,要是好的,把鼓包的电容换下了,再换个通用驱动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板排线接口附近有个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