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头痛已久的网络问题实验

楼主(2014-06-08):
一直以来都没有搞定2台不同路由器内部电脑互联的问题。
比如说A路由器WAN口通过PPPOE连上internet,其下面有4个LAN口,接了电脑,其中有一个口还接了个路由器B的WAN口,
路由器A的LAN ip设置为192.168.1.1
路由器B的WAN口通过DHCP或者静态IP的方式来连接路由器A,同时路由器B的四个LAN口也接了一些电脑。
路由器B的LAN ip 设置为192.168.0.1

路由器A和路由器B下面的电脑上网没问题,路由器B的电脑访问路由器A的共享也没问题,问题是路由器A要访问
路由器B的共享却不行。

我知道路由器B的电脑访问路由器A的电脑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路由器B下面的电脑网关就是路由器B的lan ip,
只要不是跟路由器B lan 同一网络类型的数据包,电脑的tcp/ip机制会自动把这些包封装,目的地址改为网关IP发出去。(这个可以通过网络抓包软件观察的到)
lan口收到这些包是通过nat机制从wan口转发出去,
而此时路由器B的wan口的IP和路由器A所连接的电脑是ip是同一网络的,自然就可以访问到了。

按照这个道理,如果路由器A的电脑要访问路由器B的电脑,由于2者是不同网络,电脑的tcp/ip机制会自动把这些包封装,结果就是从路由器A的wan口把数据包发出去。
自然到达不了路由器B,也访问不了路由器B下面的共享了。
按照指导,要在路由器A上面添加一条静态路由:目标网络192.168.0.0,网络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x(这里表示路由器B的wan口实际地址),
就可以了。
这样当路由器A收到它下面电脑发出这个网络类型的数据包的时候,就知道该数据包要转发给路由器B,而不是从wan口走出去。
理论上没有错,可是实际实验不成功。
问题出现在哪?我一时也想不通,一开始我也怀疑路由器有问题不支持,不过我测试过在路由器B下面接过一个硬盘录像机,通过在路由器b里面开启DMZ指向硬盘
录像机的ip,再在路由器A里开启DMZ指向路由器B的wan口IP,我在外网是可以连接硬盘录像机的。
所有暂时排除是路由器的问题。
说明一下,这路由器A我采用的是普通的腾达路由,几十元那种,路由器B是tp-link 150m的带无线的普通路由,也是几十元的货。
今天刚好有一个有客户放一个linksys 的路由在我这,这个路由是刷了dd-wrt固件的,于是再次实验一下。
这次,我决定先不在路由器A上添加静态路由,而是直接在路由器A下面的电脑上添加静态路由,
route add 192.168.0.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x,这时,如果路由器B没有问题的话,我电脑上访问路由器B下面的电脑192.168.0.x的ip,数据包将直接发给
路由器B,由它向其下面的电脑转发。
实验结果,一样不通。ok,问题可能是出现在tp-link这个路由器B上了,马上用linksys这个路由换上,按照之前的操作,完成后。
结果通了,2个路由器之间的电脑可以互联。
我估计国货软件上都是偷工减料,能偷懒则偷懒。困扰我已久的问题终于明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理论也相当的扎实。

网友:
把B路由要共享出去的那台电脑通过B路由映射。

网友:
写这么多都看不完了

网友A(2014-08-03):
兄弟有那么麻烦? 直接副路由交换机模式搞定  同一网段,都由主路由分配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那么麻烦? 直接副路由交换机模式搞定  同一网段,都由主路由分配IP

在下,觉得阁下的操作,充分运用了路由器的功能。顶帖。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扎实啊,好好向楼主学习,顶一下。

网友:
楼主势头的心态.赞一个..

网友:
顶2楼。没这么麻烦。。

网友:
你这是在舍近求元吗    B路由直接做交换机一切OK

网友(2014-09-15):
的仔细点看

网友:
B路由通过wan逆向只有在B路由做DMZ主机映射,但只能映射B路由下的一台电脑或IP设备,毕竟家庭路由器只是个简单的NAT转发设备,和真正的cisco路由器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曾经也实验过,发现只有B路由器可以访问A路由器的主机,反之则不行,后来也是没办法,这可能是和路由器有关系。在网上也找了好多方法,行不通。情况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是路由的常见问题!!!!

网友(2014-12-13):
第二个桥连第一个,在一个段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水平高啊,我就搞一个24口交换机,一般小公司就解决了

网友:
我居然看完了,头都大了,我家一个路由都搞不定啊

网友:
好屌的感觉,我也是醉了

网友:
打个酱油 看完楼主的文章,觉得楼主的基础太扎实了,佩服

网友:
路由器的安全设置,防火墙之类的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网友:
不在一个IP段肯定不行了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

网友(2015-02-13):
用子网掩码计算器算一下,化个大网段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
看得有点迷糊

网友:
为何搞得那么麻烦,怎么不设置在同一段网络不是更好吗,把router B的routing关闭即可

网友:
何必搞那么麻烦呢?交换机是干嘛的啊

网友(2015-04-04):
你不就是要共享么?怎么能搞得这么复杂
不是给自己添堵嘛!!

网友:
就是路由器坏了额 要不要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2015-05-08):
你写得太复杂了

网友:
不能解决的

网友:
加一个几十元的交换机的事情 事半功倍 少麻烦

网友:
太屌了 看不完

网友:
虽然这样可以实现, 技术上OK。 我觉得这样转发效率会降低, 还不如直接吧第二个路由器当“带无线功能的交换机”,路由A LAN来根线到 路由B,关闭 路由B的 DHCP功能,加上无线密码。 这样要稳定的多。 而且 你也说了,都是几十块的东西,设置那么复杂, 小心 他们 罢工!!! O(∩_∩)O哈哈~

网友:
你这是把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你要互相都可以连,就把他们都连在一个网段上嘛。 都是几十块的,难道还超过250台电脑不成。 路由A LAN口来线 到 路由B LAN口, 路由B 关闭DHCP,加上无线密码。 就搞定!